请教一个恒流源的发热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一个恒流源,图见附件,请高手帮我参考一下,片子发热很厉害,已经加了一个小散热片,温度要升到67度,但升到这么高就没有输出了,片子没坏,请大家看看我的电路,有什么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吗?

网友A(2010-09-20):
不怎么懂 关注下

网友B:
有没有过温保护,你是测哪一点的温度?

网友C:
这是楼主的图,我给显示一下,大家看看为什么?

网友D:
要学会计算热功耗,然后加上合适的散热片。

恒流1A? 那先把电源电压降下来再说。

网友E:
恒流源会有这么大损耗???负载的问题?

楼主:
原来好久都没来看这个帖子了,大家还有回复的,欣慰!到现在已经改用别的方案了。但还是要谢谢LS几位的热心回答!

网友C:
楼主不管这个贴了,我晕,请楼上两位讲讲原理吧。

网友F:
直接用比较器+锰铜丝.

可以达到很小的损耗在这个恒流检测点上

要不然会浪费很多效率在检测点上的..

楼主(2010-12-10):
这里的高手真的很多!其实5楼说的对,横流1A,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供电电压的,电压降下来就没有那么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