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介绍一款红外编解码芯片

楼主(2010-09-04):
用途比较接单,就是做个小玩具,不需要单片机解码。

网友A(2021-05-27):
可以用红外解码芯片YiRX04分析红外协议,SOP8封装,串口控制,简单易用,编解码芯片YiRTX05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红外解码芯片YiRX04分析红外协议,SOP8封装,串口控制,简单易用,编解码芯片YiRTX05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