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滤波器

楼主(2010-09-04):
陶瓷滤波器是由锆钛酸铅陶瓷材料制成的,把这种陶瓷材料制成片状,两面涂银作为电极,经过直流高压极化后就具有压电效应。起滤波的作用,具有稳定,抗干扰性能良好的特点,广泛应用于电视机、录像机、收音机等各种电子产品中作选频元件。它具有性能稳定、无需调整、价格低等优点,取代了传统的LC滤波网络。
按幅频特性分为带阻滤波器(又称陷波器)、带通滤波器(又称滤波器)两类。主要用于选频网络、中频调谐、鉴频和滤波等电路中,达到分隔不同频率电流的目的。具有Q值高,幅频、相 频特性好,体积小、信噪比高等特点。已广泛应用在彩电、收音机等家用电器及其它电子产品中。
     陶瓷滤波器:主要利用陶瓷材料压电效应实现电信号→机械振动→电信号的转化,从而取代部分电子电路中的LC滤波电路,使其工作更加稳定。目前,陶瓷滤波器的结构有二端和三端两大类。
     陶瓷滤波器:可用万用表进行检测,具体方法如下:   1.万用表置R×10k档;   2.用红、黑表笔分别测二端或三端陶瓷滤波器任意两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均应为∞,若测得阻值较小或为0Ω,可判定该陶瓷滤波器已损坏; 需说明的是,测得正、反向电阻均为∞不能完全确定该陶瓷滤波器完好,业余条件下可用代换法试验。
ACH3218-102-TD01
ACH3218-151-TD01
ACH3218-152-TD01
ACH3218-223-TD01
ACH3218-330-TD01
ACH3218-471-TD01
ACH3218-680-TD01
ACH32C-103-T
ACH32C-333-T
ACH32C-470-T
ACH4518-102-TD01
ACH4518-103-TD01
ACH4518-152-TD01
ACH4518-220-TD01
ACH4518-221-TD01
ACH4518-223-TD01
ACH4518-331-TD01
ACH4518-332-TD01
ACH4518-333-TD01
ACH4518-471-TD01
ACH4518-681-TD01
ACH4518-220-TD01
FILTER 3-TERM
600MHZ 2A
SMD ACH
TDK Corporation
600MHz 50V 2A
- Bandstop -
25dB @ 530MHz ~ 650MHz
1812 (4532 Metric)
Tape & Reel (TR)

楼主(2010-11-10):
LC滤波器主要考虑其谐振频率及电容器耐压,电抗器耐流。

  4.1、电容容量

  根据系统所需补偿容量确定电容器容量,这样可以得知XC(电容器阻抗);

  4.2、谐振频率

  根据系统谐波情况确定谐振频率,如为5次谐波,一般谐振频率在240-248之间,这根据厂家的技术不同而定。

  4.3、感抗值

  由谐振频率可得知电抗器的感抗值。

  4.4、 电容器耐压

  考虑电容器耐压,需考虑基波电压+电抗器的压升+谐波电压;

  4.5、电抗器耐流

  电抗器耐流需考虑:基波电流+谐波电流

NFL18SP157X1A3D
NFL18ST207X1C3D
NFL18ST307X1C3D
NFL18ST507X1C3D

LC滤波器的适用场合

  无源LC电路不易集成,通常电源中整流后的滤波电路均采用无源电路,且在大电流负载时应采用LC电路。

NFL21SP107X1C3D
NFL21SP157X1C3D
NFL21SP206X1C3D
NFL21SP207X1C3D
NFL21SP307X1C3D
NFL21SP506X1C3D
NFL21SP507X1C3D
NFL21SP706X1C3D

NFL21SP706X1C3D

制造商:  Murata

产品种类:  EMI/RFI 抑制器及铁氧体

RoHS:   详细信息

产品:  EMI Filters

容差:  20 %

最大直流电流:  150 mAmps

工作温度范围:  - 55 C to + 125 C

封装 / 箱体:  0805 (2012 metric)

端接类型:  SMD/SMT

封装:  Reel

串联:  NFL21SP

屏蔽:  Unshiel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