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直流磁场的无方向性检测问题

楼主(2010-09-04):
最近老板要求给设备增加磁场检测报警功能(因为设备对磁场干扰敏感),磁场检测精度要求并不高,只要设备旁边有磁铁时能持续输出开关型号就可以了。准备用干簧管或者霍尔器件做传感器,问题是他们都有比较明显的方向性,如果在设备6个面上全部分别安放探头则结构上又很困难,各位是否有什么好主意啊?

网友A:
用干簧管的话,三个一组,互相正交。

网友B:
3个点可能罩不住一个球面,用旋转探头

网友C:
无方向性是不可能的,所有磁传感器都是感知磁场强度的,而磁场强度本身就是有方向性的,只能通过技术手段改善,如楼上所及。另一种方法是用地磁传感器,经软件滤除背景磁场如地磁场、周边静止磁场等,然后配合软件滤波进行智能识别,但此法的成本和设计要求均较高,好处是灵敏度很高。

楼主:
谢谢LS三位大侠,我估计这个东西相当有难度,老板能接受的附加成本就在几块钱以内,看只能多搞点干簧管分布在每个面上了,可怜的设备里面要被搞得象蜘蛛网了(另类的网络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