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延时供电电路怎么计算延时?

楼主(2010-09-04):
看到一个用作延时上电的电路,但不知道是怎么计算延时的,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需要知道管子的导通电压才能够计算。

楼主:
把pdf发上来了,请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根据导通电压和RC计算上电后多少时间可以使管子导通即可。
注意MOS门极充电电荷不能忽略。

楼主:
个人认为输入端的电容就可以做到控制延时了,输出端的电容起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