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9-04):
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
当串口通讯发送多个字节的时候 (比如根据通讯协议一次要发送几十个字节)

而通讯baud又很低,比如只有600bps,那么在发送的过程中,MCU是不是

在这段时间内不能做其它事情了?必须等MCU发送完成吗?

而在接收多个字节的时候,我到是比较容易想通,因为收到一个字节后,直到下

一个字节收完为止,这段时间MCU可以去做其它事情,但是发送的时候是什么

样的机制呢?

xiexie

网友A:
发送的时候也相同,只不过多了一个你的起始发送而已。
(51)当需要发送,写数据到发送寄存器,你可以继续做其他的事情,MCU自动把数据发送出去,完成发送将产生一个发送完成状态(51可产生中断)可继续发送想发的数据。

网友B:
不需要MCU只干这一件活,使用任务调度机制和串行中断,除首字节外,后续字节可在中断中处理或在中断中设置任务调度标志,主程序根据标志来处理发送,只是后者对编程工艺的要求较高,有点像RTOS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