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在6.3V交流信号作用下,是怎么使555定时器工作的?

楼主(2010-09-04):
没有6.3V信号作用时我算出来555输出频率58Hz,还算符合。但有了6.3V信号时该怎么看?我算出来C1和R1间那个节点的电压是振幅为1.066的交流信号,但这个信号不能使555工作在施密特触发器的状态啊?怎么看的?我算错了?

网友A:
外加同步信号使多谐振荡器提前翻转。

楼主:
大哥,怎么提前翻转的啊?如果提前翻转了那不是要比没有外加信号时频率快了?不明白。

网友A:
3楼:
没错啊。
只能在自振荡频率58Hz时同步于60Hz,不能在自振荡频率62Hz时同步于60Hz。
自振荡频率58Hz,加外部信号后同步到60Hz,这不是“快了”吗?

楼主:
那它是怎么提前翻转的,能不能分析一下?我看不出来。

网友B:
仿真一下,看看波形,一目了然。

网友A:
5楼:
如6楼所说仿真,是一个办法,不过只能看到结果,中间过程比较难于看清楚(需要看无同步信号和有同步信号芯片各输入引脚电平并加以比较)。
另一个方法,是仔细看看NE555接成多谐振荡器时(无同步信号),电路如何振荡。然后再考虑同步信号对NE555振荡起到了什么作用。

楼主:
好吧,回头仿真一下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