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该如何校准

楼主(2010-09-04):
用的MAX1132的16位AD芯片,看到手册上说在温度变化10度或者电压变化100MV时应该校准。我加入指令控制字后发现并无变化。用的软键盘打字,不详见谅。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波形,看看。。。

网友B:
楼上说笑了.
示波器的采样速率虽然很高, 但 AD 的精度却比较得低的. 根本不能用来校准.

从通常意义上来说. 要校准 16 位的 AD, 必须要比它更高精度的 AD 来采样同一个模拟信号. 根据高精度的结果, 来计算偏差, 再进行校准.
所以, 条件: 更高精度的 AD, 还有高精度和稳定度的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