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型曲线的作用

楼主(2010-09-04):
蛇型曲线的作用

网友(2010-12-01):
1# yuyany_01

网友A:
最后一句不认同。
有谁把PCB上的导线当保险丝用的?烧断了怎么办?用焊锡搭起来的话,下次就不能再起保险作用了。

网友B:
先收下看看,多谢了

网友C:
以后能用到的

网友D:
这个好,以后真要用到,谢谢啦

网友E(2011-01-05):
谢了,拿了.走了.:)

网友F:
要不要用蛇行线其实是对某组信号时延和信号质量的权衡

蛇行线可以调整时延但同时也会破坏信号完整性
时延一致性不敏感时能不用就不用
蛇行线找不到除调整时延外的其它理由能证明其最大的存在价值

网友G(2011-02-12):
thanks,写的好简单

网友H(2011-04-17):
必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