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编译设置 问题

楼主(2010-09-04):
在用ST工程时,编译设置改为:
Memory 选择 Long Stack(+modsl)
就会出现下面问题:
#error clnk Debug\stm8s208.lkf:1 symbol f__stext not defined(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
The command: "clnk -m Debug\stm8s208.map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stm8s208.sm8 Debug\stm8s208.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exit code=1.

我用的工程版本是:
  * @file project\main.c
  * @brief This file contains the firmware main function.
  * @author STMicroelectronics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1.1
  * @date 06/05/2009

网友A:
stm8_interrupt_vector.c中的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改为extern @near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就行了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对,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还真行了,非常感谢谢!

楼主:
但为什么不用"@f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