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复分接中码速调整问题!!!!!

楼主(2010-09-04):
求助FPGA复分接中码速调整问题:2.048M调整到2.11M

网友A:
这个需要中间有缓存的,而且你这个调整后的速率高,应该有填充数据。复接我做过很多项目,可以tonylzez@tom.com切磋一下

网友B:
复接楼上老童很熟悉。老童,他这个应该是动态调整发送速度以便防止缓冲区满而丢数据吧。看来做类似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了。LZ在哪个城市啊?

网友C:
PDH的正码速调整复接部分应该还容易吧,难点应该是分接部分的码速恢复,做的好不好要看最后指标测试,一个是输入抖动容限,一个是输出固有抖动,还有就是抖动转移特性,现在PDH用的少了

网友B:
4楼哪人啊?

网友C(2011-06-16):
刚刚看到帖子,5楼你好,我在北京,你呢?

网友D:
不用原来的2048K,用你自己产生的一个时钟.
在FPGA中用PLL后的时钟(比如达到150M),分频出一个2.048M到2.11M可以动态调整的时钟,而这个时钟速率受你数据控制.

网友C:
楼上说的和传统的正码速调整不太一样,你所说的是不是已经实现过,还是只是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