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驱动电路?

楼主(2010-09-04):
请教一下MOS管的驱动问题,我需要用MOS管来控制大功率LED灯的亮度,电源为12V直流电。不知道在设计MOS管驱动电路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查找了很多相关资料,有很多参考电路,附图就是其中之一,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好不好?好在什么地方?
我打算用IRF3205,电流在5A以内,请高手指点怎么设计驱动比较合适?可靠性一定要好
还有就是一般用多大频率的PWM控制信号比较合适,应该不需要太大吧?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很累赘的。

网友B:
前级使用了一支NPN管,后级用互补推挽跟随器好啦。
门极到地的电阻100欧姆,太小了,要耗相当功率的。

楼主:
很累赘的。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师怎么样做简洁一些,而且很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有道理,那具体怎么做呢?附图中的那些设计是不是为了让三极管可靠工作在饱和和截止状态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门级到地的电阻是100K,这样就不会很耗功率了吧

网友C:
没看懂,感觉复杂化了。坐等高人!!!

网友D:
我怎么觉得一个三极管+一个场效应管就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了
为什么要这么多

网友B:
6楼:
100k电阻当然耗散功率很小。不过,电阻值也没有必要这么大,几千欧姆即可。

网友A:
补充,在上图那个PNP的E极接B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老师,那我想知道去掉红框里的以后,对性能有何影响。因为这个电路是一个应用到产品了的,人家搞这么复杂应该有点理由的,估计是为了可靠性,但我阅历不够,不知道怎么分析,还请老师赐教!

网友A:
不知你的 BAT+究竟是多少,也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MOSFET,估计原作者那样设计是因为BAT+ 超过了MOSFET的门极最大电压值。

我一菜鸟,别叫我老师,别玷污了这个称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您说得对,BAT+是设计了既可以接12V直流也可以接24V直流电的,而MOS管用的是IRF3205,这个门电压VGS最大是20V,所以需要作一点小小的处理。只是图中的IN4148那一部分的工作原理怎么分析呀?

网友A:
没有元件标号,讲起来很麻烦的,你先把你楼主位的图更改下标上标号吧。

网友E:
15# IN4148这部分是为了加快开关速度,减小开关损耗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图比上面的图精简多了,但这个电路能实现可靠开关MOS管么?(开关频率不高,在1K左右)电流在5A以内

网友A:
最好还是把原图二极管和三极管哪部分加上。

网友F:
高老师:handshake
想问一下,那个D? IN4148+Q? PNP+R?5.1K
是干嘛用的?
17L那位大侠说的是 “IN4148这部分是为了加快开关速度,减小开关损耗”
请问一下,具体是怎么工作呢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G:
19楼电平幅度可能不够。
别那么费劲了,如果是12V电源,用一片NE555驱动就可以了。
注意TTL电平驱动把NE555的输入域值调一下

网友A:
当驱动信号是高电平时,1N4148导通,驱动信号驱动MOSFET,
当驱动信号是低电平时,1N4148截至,那个PNPQ? 导通,MOSFET的Cgs上的电荷通过Q?快速放电使MOSFET快速截至。

网友H(2011-03-19):
请问大侠这些图里的三极管选什么型号?我刚开始学习,谢谢!

网友I:
这么多级的放大,说明驱动的MOS工作频率很高等效驱动电流比较大,没什么,要是只驱动10K以下频率,1A以下电流,就不用这么费劲了

网友J:
左边两个三极管饱和很深,速度快不了

网友K:
请教一下,这个图比上面的图精简多了,但这个电路能实现可靠开关MOS管么?(开关频率不高,在1K左右)电流在5A以内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是射极输出,输出电路Ue小于Ub,这个MOS管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L:
当驱动信号是高电平时,1N4148导通,驱动信号驱动MOSFET,
当驱动信号是低电平时,1N4148截至,那个PNPQ? 导通,MOSFET的Cgs上的电荷通过Q?快速放电使MOSFET快速截至。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M:
简化图有点问题,NPN不能可靠截止,频率快不了!

网友N:
当驱动信号是高电平时,1N4148导通,驱动信号驱动MOSFET,
当驱动信号是低电平时,1N4148截至,那个PNPQ? 导通,MOSFET的Cgs上的电荷通过Q?快速放电使MOSFET快速截至。 ...
引用 网友A:

信号为高电平,第一个三极管通,第二个三极管通,然后是1N4148通,控制MOS管
信号为低电平,第一个三极管截止,第二个三极管截止,再往后通不了啊,怎么去控制MOS管?
太笨了,请大家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