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IO 口配置为推挽输出

楼主(2010-09-04):
STC IO 口配置为推挽输出,来驱动继电器,如图:有什么问题吗?小D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在R9处增加一个二极管吧,因三极管损坏而烧IO口。
另外R11值太大,10K就好了。

楼主:
呵呵,加过二极管了

网友B:
如果继电器线圈功率不大,吸合电流在2,30MA的话,上电时继电器肯定会跳一下的。看下STC的文档,个人觉得比你这个好。

楼主:
STC的单片机功耗蛮大的啊!!

楼主:
再次请教一下各位:
一下引用STC11FXX数据手册。
“推挽输出(强上拉输出,可达20mA,要加限流电阻)”
到底啥意思!
小D不懂!!

网友C:
对了,为了避免开机瞬间继电器的吸合动作最好用高电平关闭继电器设计

楼主:
LS我加了一个逻辑判断,上电复位不会继电器误动作!!

网友C:
LS
程序都没有开始运行,你判断什么

网友D:
建议采用负逻辑设计,这样就不用将IO配置成推挽输出,也不会存在上点暂态失控的现象,晶体管改为两级驱动即可。

网友E:
换个PNP的管子啊。

网友F:
个人建议.用两个三极管.这样可以做到小电流驱动.可以让三极管关闭与开启更速度.

网友D:
直接换PNP管是不行的,电压问题,MCU和继电器工作电压相同的话才可以。

楼主:
完整的电路图是这样的:

楼主:
原本来用5V的继电器,继电器太差,吸合时拉电流62.5mA,我设计时没料到会那么大的拉电流,设计:
5V /  330K  =  0.015ma  流入三极管基极电流0.0015ma   BJT hfe  = 200左右  继电器电流为0.3ma 本来以为会低功耗,结果出现,继电器吸合不稳等一堆问题!!

楼主:
现在该继电器为12V的继电器,继电器吸合电流为20ma左右,那么功耗应该会降低吧??

网友G:
继电器的工作电压能用高的就不要用低的
STC的没用过.配置I/O是在烧写时还是在程序运行中配置?如果是在程序运行时才配置,那复位期间还还一样是输出1?跟普通51没两样!所以还是得弄成负逻辑驱动

楼主:
多谢LS:请看我的完整版的原理图,在14#  !!
复位时输出1时,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的基极被拉低了,继电器不会动作,谢谢大家了!!

楼主:
麻烦在请教一下xymxym:
为什么“继电器的工作电压能用高的就不要用低的” ???

网友H(2010-11-14):
把R11改为2K-5K就好了,因为STC上电时IO脚上只是47K左右的弱上拉,不足以此驱动继电器电路,而上电后将IO脚配置为推挽输出,20mA的电流也足以稳定的驱动此继电器电路。

网友I:
5V系统时,R9、R11我都用2K,不用那个电容。
STC的IO上电后是弱输出,会被这2K拉低,所以上电继电器不会吸一下的。然后输出0,设置成PUSH-PULL输出模式。

5楼:STC的单片机功耗蛮大的啊!!

这个根据你的工作电压和工作模式,比如5V跑24M,全速一般不超过15mA,以1ms的间隔IDLE模式,CPU使用率为10%,则电流一般是5~7mA,如果是3V,则电流要低得多,如果用内部的RC,并且跑IDLE模式,则通常3V时只有2~3mA。

网友J(2011-06-29):
STC手册上面有推娩输出驱动三极管的电路,可以拿过来借鉴一下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