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苹果配件的程序疑问

楼主(2010-09-04):
我现在在给iphone的配件视频输出写程序, 根据文件上说,从一个指定IC上通过IIC协议从地址0x21(这个地址有128个字节长)读出他里面的数字签名,在通过UART协议送给手机判断正确与否,我现在应该定义一个什么样的变量来存储这个一个地址里128个字节的数据呢?

楼主:
就是用怎么样的形式实现数组名称自增到n?
for(i=0;i<n;i++)
{
  table+1="how to "
table_2="read"
...
...
table_n="uil"
}

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谢谢 。

网友A:
搞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B:
苹果的设备是有单独的认证芯片的!而且还很贵!

楼主:
确实苹果有自己的认证芯片4.8美元一个,跟一个EEPROM差不多 。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两个字节的地址,比如一个地址是0x21 可以存储2个字节内容 , 用TWI协议连续写入两个字节的数据,这个程序不知道对不:
write(twi_date1);    //写第一个字节数据
wait();
if((TWSR&0xf8)!=0x28)
  {
    return 0;
  }

write(twi_date2);  //写第二个字节数据
wait();
if((TWSR&0xf8)!=0x28)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