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如何在ICCAVR中查看flash的内容?

楼主(2010-09-04):
今天遇到了一个数据存放位置的问题,现在程序能编译了,我想看看是否已如我所愿的将数据存放到了指定的位置,请教该如何操作?用的是 ICCAVR编译器,先谢谢了

网友A:
很久没有用ICC,记不起ICC是否可以看反汇编的了,
可一试以下的方法,启动AvrStudio,加载ICC产生的cof 文件,在模拟仿真中查看。

网友B:
用AVR studio的模拟器仿真一下,查看反汇编,找到你存放数据的flash地址就可以看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帮助了

网友C:
也可以直接看Hex文件对照地址信息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