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不用考虑温漂?

楼主(2010-09-04):
看了两份LM311的DataSheet,都没有发现温漂的数据,难道电压比较器不用考虑温漂?

网友A:
只能说你太马虎。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我还以为是和运放一样用数字列出来的.
看资料不够仔细啊

网友B:
有啊。数据手册上有两个图表,分别是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相对于温度的曲线图。

网友C:
311好象比较贵哦

网友D:
以前设计都没考虑,看了2楼的图表,深有感触啊。的确得考虑了。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