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稳压管(后面三极管那里)的作用?

楼主(2010-09-04):
求稳压管(后面三极管那里)的作用?是稳定集电极和发射极的电压?

网友A:
电压由三极管放大后,输出可能不稳定,稳压管起到稳压的作用。当输出电压较大时,超过稳压管的极限时,会导通分担一部分电流

网友B:
这两支稳压管作用是电源输出电流非常小甚至为零(负载开路)时,输出电压不致太大。
电流为零时,Q1必截止,若无这两支稳压管,输出电压一定上升到非常高(这是反激电路决定的)。有了这两支稳压管,当输出电压上升到这两支稳压管稳压值之后,稳压管被击穿,光耦中仍有一定电流(由输出电压与稳压值之差以及R6决定),限制输出电压不再上升。
所以此电路应该称为“限流限压电路”。

网友C:
学电源有几个月了,一直没注意到反激在空载下输出如无限制会升得很高,印象中只有正激要加个假负载的,很想听maychang谈谈为什么“若无这两支稳压管,输出电压一定上升到非常高(这是反激电路决定的)。”

另,楼主图中的C4接反了吧。

网友D:
单端反激的输出反馈电路,感觉是保护三极管的,防止CE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