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郁闷啊……

楼主(2010-09-04):
买了一个avr单片机板子,视频和里面的资源完全不配套,学到数码管了,但缺少芯片资料,完全进行不下去了啊……请致电我接着该怎么办啊?换板子,还是接着克服困难找资料啊……谢谢……

网友A:
楼主应该被人坑了!那些看上去很多元件的学习板不是真正教你学习编程技术的。

对于零基础的MCU初学者,学习AVR其实很简单,一条并口下载线(下载程序),一片MCU,几只作数码管驱动的三极管和限流电阻(人机界面显示),数只微动按钮(学习键盘扫描),加上一块万能板。

玩熟最必需的人机界面程序后,再DIY一个JTAG调试器。那就如虎添翅了,天空海阔任你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以您看,我怎么做最有利于学习呢?

网友A:
2楼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飞船接触到的第一个好教程,就是键盘扫描没有采用专用的IC,而完全是利了板子上的IO来做。输出也是用IO加三管管驱动,那时觉得简直就不可思议的神奇,从此就迷上了编程。

建议初学者购买一条现成的并口下载线。其余的就自已DIY。

网友B:
看来自己做的就是比买别人的好呀!

网友C:
有电路图就不郁闷了。

楼主:
哦啊……多谢各位大虾的回答,现在我有了我的答案了……知道了自己的陆该怎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