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上海焊接的地方,钢网已做好

楼主:
前一批做的良品率只有80%不到,所以想换一家焊接的地方试试。
小小批量100套。。。。。。正反面都有器件,贴片为主。。。
计划是9月中旬准备好材料,主要还是等PCB。
QQ: 4720020,注明:上海焊接
有效期:1周

板子正面:

板子反面:

网友A(2010-09-05):
你这个板子是不是做仿真器用的?有相关中文介绍吗?

楼主:
只是要找工厂焊接,应该不需要中文资料的
有工艺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在上海那里,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两个

楼主:
在上海的话,那里都可以,最好能在赛格

网友C:
你的板子点数不多,量又少,当然只能找小的厂了,小厂工艺和质量又不怎么稳定,相对的良率就下来了
不过你这个板子很简单的,80%的良率有点说不过去。
你的板子应该是拼板制作吧?要是单板,生产就不方便了,你那边排针只能手工焊接,USB座子,只能手工放

小点的厂,一般不收工程费,不过稍微大点的,都会要的,
要是你愿意出工程费,可以联系我

网友D:
加工最怕量小了.......都没人理睬。
钱工的板子小又密,量不大,还真是头大,手工焊接又不可靠,呵呵。
所以我做设计的时候,尽量用大个的贴片,SOP16.28之类比TSSOP20,TQFP48的容易得多,出故障的概率低N多。

这类厂在漕河泾开发区有几家,我曾经联系过,你可以上阿里巴巴搜索下,STM加工。总之有量就好商量,没量...................唉!

楼主:
呵呵,实在不行就在以前的地方生产咯。。。。。
找还是找得到的

还好基本不是在国内销售,对成本不是非常敏感。
即使80%的良品率,偶这里请个工人处理一下,无非就是补焊补焊,也就一天而已,不会增加多少成本。补焊之后,基本上可以到近100%的良品率。

网友B:
其实你找个人也能完成,一天给他200元足够了

网友C:
那楼主这样的想法的话,就没必要找了,上海很多小的加工厂都差不多的。

楼主:
恩,还是用以前的地方吧,万一要收偶10w的工程费,那就相当8划算了。。。。。。
对于以前的地方,偶逼近也算是老客户了。。。

网友C:
工程费没那么多的,最多也就1,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