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这个功放电路,输出正常吗?

楼主(2010-09-04):
运放输出端如果没有在运放的输入端进行直流偏置成1.2V的话,功放的输出不就偏离0V,1.2V,变成叠加在-1.2V上的交流信号了吗?

网友A:
运放输入端不必加偏置。运放的高开环增益将自动调整输出。
此图有错,但不是这个地方。

楼主:
那是哪里?敬请指教...
那,如果反馈取样点是从运放输出端7脚取样的话就需要加直流偏置了吧?
我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运放输出端后面可以带一串功放电路,然后从输出端取样反馈.运放怎么能这么用呢?能劳烦老师仔细讲讲吗?

网友A:
“如果反馈取样点是从运放输出端7脚取样的话就需要加直流偏置了吧”
那样的话,此电路可能根本不工作。
“为什么运放输出端后面可以带一串功放电路,然后从输出端取样反馈.运放怎么能这么用呢”
运放是个放大器,后面一串还是放大器。两个放大器级联,仍是放大器,这有点像两个电阻串联还是个电阻。

楼主:
我是想,如果Tr2,Tr3的偏置电路用二极管来做的话,输入信号就可以在两个二极管之间输入,那直流电平就是0了,这就比较好理解,可这个电路运放的信号是加在Tr1所构成基极偏置电路的1.2V的直流上的.
Maychang老师的意思是红线所画应该断开吗?想了下,断开的话也不行啊,那输入信号的幅度范转就只能在2.4V以内了.

网友B:
5楼:
Tr1这部分电路就和你所说的“Tr2,Tr3的偏置电路用二极管来做”功能是一样的,只是效果更好。
第一个优点是可以调节Tr4、5、6、7的偏置电流。
第二个优点是把Tr1安装在Tr4、5、6、7的散热片上,可以使得Tr4、5、6、7的偏置电流随着温度升高而变化不大。
另外:输入信号的幅度不是你所说的那样,应该是输出的幅度除以放大倍数(即(17-1.2)/10约为±1.5V峰值),不需要考虑中间环节,只考虑整个大环路就可以了。

你这个电路还需要喇叭保护电路,否则不安全。

我觉得一般要求的话,还是做成OTL形式,省事,而且好像音质我是听不出区别。

楼主:
6楼:

您说的+-1.5V是针对红线所划部分断开还是连上的情况?如果是连上的话,我知道是+-1.5V.断开的话呢?

楼主:
断开的话应该是没有输出的吧,流经3.3K电阻的电流固定,流经8.2K的电流固定,运放输出端的电压,经固定压降后加在6.8K电阻上,引起电流Ic,此电流同样流过R6,引起压降,因Tr1饱和压降的缘故,Vce 在4.8V到Vce(sat)间波动,此时输出端均没有电流输出,一直维持在0V.

还请老师明示...

楼主:
不知道我把问题表述清楚没有:如果运放输出端加在直流电平为0的话,我对这个电路没有任何疑问.关键是此图运放输出端加在直流电平为1.2V.
那么问题就在于运放7脚输出端是否会自动调节输出端直流电平为1.2V.如果是的话7脚即是一个叠加在1.2V上的交流信号,那输出即是一个叠加在0V上的交流信号.这是正常的.
但如果运放7脚输出端没有调节到直流电平1.2V的话,那么7脚输出将是一个叠加在0V上的交流信号,此时输出端将成为叠加在-1.2V上的交流信号.这就不对了.

楼主:
如果单纯是负反馈的作用的话,能够使7脚变成叠加在1.2V上的交流信号吗?
设总输出为vo,7脚输出为v1,输入为vi'   输入叠加反馈信号后为vi  反馈系数为f

vo=v1-1.2  v1=Avi  vi=vi'+fvo   v1=A(vi+fvo)   vo=A(vi'+fvo-1.2)

最后:vo=-1/f(vi'-1.2)   可见输出还是下降了1.2V叠加在-1.2V上.

如果在7脚加一个耦合电容应该能使输出回到0V上的交流信号.

网友C:
不要那个反馈网络电路会怎样???????

楼主:
不要反馈网络,信号不能正常放大10倍。建议回去复习下运放。

网友A:
楼主还没有弄清楚Tr1是如何工作的,甚至还没有弄清楚推挽电路是怎么回事。

楼主:
Tr1的Vce提供2.4V,为Tr2,Tr3,Tr4,Tr5提供静态电流.推挽电路推管跟挽管分别在正半周跟负半周导通。

网友A:
14楼:
Tr1确实是提供静态偏置(共四个PN结,每个按照0.6V计算)。按照你在5楼所说,用四支二极管也可以,信号可以从四支二极管中间输入。
四支二极管同样可以安装在功率管的散热器上,使各功率管静态电流在温度变化时变化不大。
使用四支二极管缺点是比较难于调整。

静态时,运放输出并不是零。如果是理想运放(增益无穷大,失调为零),图中运放静态输出为使整个放大器输出端(扬声器)为零的电位。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这是由包括运放和后面六支管子以及R2在内的大环路直流反馈决定的。
运放的7脚串联一个耦合电容,就隔断了直流反馈,静态时扬声器两端电压不能保证为零。

网友D:
前级是电压放大级,使用OP放大器IC,使电路被简化,并且在加上反馈时的失真也少。后级是电流放大级是达林顿连接,采用并联推勉发射极跟随器进行设计,借助于OP放大器,可以将电容器从信号的通道取走,频率特性的范围从DC到150KHZ左右。随着集电极电流的大小变化,射极跟随器的电流发达度发生了变化,其结果是增大了失真。所以通过并联连接来增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