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非门搭的振荡器

楼主(2010-09-04):
看一本电子制作的书,上面在一个照面电路中,用CD4069的两个非门搭了一个振荡器,电路如下图所示,file:///C:/Users/gaomiao/AppData/Local/Temp/XO%7B1YYM0VWCKI0G$@EZ15AV.jpg
利用vr1可以调节振荡周期,可是,我想看下振荡周期和电容电阻之间的关系,就用multism10 仿真了一下,结果大出意料,振荡周期时钟在100us级别,调节电阻根本不起作用,根据multism里的参数设置得知,cd4069的阈值电压为3v,我考虑是不是因为仿真环境为理想状态,导致非门在高于3v即为高电平,低于3v即为低电平,导致电容c2始终在3v左右的微小区间波动,而使得振荡周期过于短,而在现实环境中,是否非门的阈值电压应该是个区间,能够使电容有足够长的时间充放电,而实现振荡周期的可调节?
另外,还有个问题,R2 R3这两个电阻是否可以去掉(包括导线),使得电容必须通过VR1放电?加上这两个电阻有何用意呢?
希望各位硬件大虾指教。。。。

楼主:
怎么发图片呢?图片搞不定

楼主:
只能弄了个附件,额,自己占了5楼哎

楼主:
为啥到现在还没人理我哩?要不我再把仿真电路贴上?

楼主:
还是我自己来解答吧,N6那个非门输出端与输入端被短接,所以仿真的结果,输出屏率始终为非门的反应时间。。。。所以,这个图我认为错了!!!除非,它本身就想产生一个超高频的信号。。。。。

网友A:
仿真不一定正确,与非门很便宜,自己搭一个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