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包含有采样保持电路吗?

楼主(2010-09-04):
似乎只有缓冲器,没有采样保持,也就是说,在采样开始,到完成输出的过程中,信号的变化会影响到输出的结果,和7107之类的一样,为平均值.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这类的AD,都没有采样保持的?

网友A:
采样保持器不是必须的,采样速率足够快的时候可以不用保持器了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B(2012-05-24):
楼主, 上传一份资料也许对你有帮助,资料里写了∑-△A/D转换器的采样速率是很快的,不需要保持器。
借此宝地像各位大哥请教一个问题,不知
能否用多路模拟开关+AD7705做4路采集,AD7705是连续采集的,多路模拟开关切换的时候产生的抖动该怎么解决啊,用延时应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