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校正

楼主(2010-09-04):
现在在做个用单片机测量压力的项目,差分放大器放大mV级信号,16位AD采样。现在传感器的线性可以,但是零点在漂,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校正零点,最好是在线的。我第一次做这方面的,请大家请出点主意。谢谢了!

网友A:
加零点追踪措施.
欢迎讨论.

楼主:
楼上的能说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B:
希望大虾豆豆指导

网友A:
不加零点追踪措施,零点当然会飘,因为有干扰以及传感器本身有温飘,器件有温飘,传感器本身的儒变等.

楼主:
零点在漂,我理解。但是您说在零点追踪怎么实现,能详细些吗?

网友C:
传感器的零点在漂???

1、漂出了你的允许误差范围没?
2、如果已经漂出了误差范围,那么:传感器漂得有规律没——是否是因为温度变化在漂,还是本身就会乱漂?
2、如果传感器漂得没有规律,恐怕很难解决,更换传感器吧!

对千古醉人提出的方法的疑惑(抛开电路本身不谈,只谈如何处理传感器的零点漂移):做零点追踪,如何确定传感器处于标准且不变的压力下,而不是压力在缓慢变化?

网友D:
个人感觉解决步骤:
1、为什么漂:可控的因素还是不可控的环境因素?不可控的话就寄希望于后端解决!可控的话尝试前端解决。
2、怎么漂:有规律的话能否通过后端程序做修正?没有规律的话找规律,好的传感器一般都是有较好的一致性!

不大了解具体情况,纸上谈兵一下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示!

网友A:
零点追踪就是解决传感器或者其它因素带来的"在一定范围内漂移"的软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