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运放搭接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
用运放AD8001搭接两级放大电路,输入信号频率10M,幅度10mv级。放置波形如图,可是实际电路测试是振荡,不能正常工作,断开两级,单独测试每级又正常,两级连在一起就振荡。
请教高手,这样搭接电路有没有错误?如果是不稳定的结构,有什么办法能使电路稳定呢?

网友A(2010-09-04):
把输入波形也贴出来。

好像没有什么错误,输出波形就应该如此。

楼主:
输入波形

网友A:
输入波形与输出波形对照看,看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说的“两级连在一起就振荡”在何处?

网友B:
没有任何问题啊。

输入、输出波形相位一致,波形一样。

该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是100。

你输入10mV,输出1000mV,也没问题啊。

楼主:
上面贴的图是仿真的结果,实际电路测试时,每个运放单级测,放大倍数、相位都对,可是连在一起,输出就有振荡波形,因为当时没有相机所以实际波形没法照下来。接地也注意了,电源去偶电容也加了都不行。有人说从仿真的波特图上看好像会振荡,我还不会分析,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在ADI公司的网站上看到,两级运放放大电路连接在一起会相互影响,具体要看传输函数是怎样的,怎么分析这个电路的传输函数呢?本人刚开始学习,基础太差还请大家指教了

网友C:
楼主可以把C1短接下试试看。

网友D:
照LZ说的没理由这样啊。  C3也不要了试试!

楼主:
C1、C3都去掉了还振荡

网友E:
我开始怀疑前级的容性负载C3和R3引起的振荡,但发现10MHz通过100nf的电容的容抗是很小的。现在说来倒有些蹊跷了

网友F:
从频域稳定性上分析,你仿真出来的A-f / Deg-f图上看应该是不稳定的。
在110M那块: 1)放大倍数>1;2)传递函数相角=-180度,可以判断是正反馈。

不知道你震荡的频率是不是110M左右。

粗一看好像两个运放是独立工作的,实际上第二个运放的反馈回路包含第一个运放的回路了。

试试两个运放都搭成同向放大?

网友A:
12楼说得不错。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不同意12楼说法,虽然楼主没有说频率特性曲线是整个电路的的还是单级电路的频率特性曲线,但是算下R1C2算出的频率约为16kHz,而从相频特性曲线上看,16kHz附近的相移约为90°,由此判断是整个电路的频率特性曲线。那么整个电路没有全局的负反馈,通过R4的反馈路径只送到后级,并没有送到前级,那么180°相移有什么关系?
may伯以为何?

网友G:
测试时,
1 R7的外端应当接地,如果从外端测,则注意示波器信号电缆的阻抗。
2 示波器的信号输入地应当尽可能靠近输出端,不要固定不变地定在一个点上。

网友A:
14楼:
有理。没有注意到不存在大环路反馈。

网友H:
R1,R3为100欧姆,输出电流是否太大?
R2,R4可以并个小电容

网友I:
R2,R4不能并小电容,AD8001是电流反馈型放大器,加入电容更容易引起振荡。
对电流反馈型运放同相输入时主流,不知道你为什么用了个反相输入,反馈电阻的选取看下数据手册,如果出现振荡,估计是反馈电阻的值有点小,再适当大点试试。
建议改成同相输入,并在输入端加RC低通滤波以改善S/N。反馈电阻大点可以改善稳定性。
我看了下AD8001的数据手册,你选取的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的搭配没有按照手册上的来,手册上有选好的组合,你仔细看下手册吧。

网友F:
两个单独用OK,接到一块用就振荡,说明两个运放之间还是有大的反馈回路的。

试着将R3/R4/R5 按比例增大。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但是楼主给出的原理图里是没有的,除非楼主给的原理图和实际搭的电路图不一样。否则,难道两运放之间有心灵感应不成?

网友J:
R1-R4电阻太小,运放输出大电流时达到平衡的时间受影响。起码第二级运放的阻值要加大十倍。第一级的阻值要看输入的信号源的阻值,R1并R2==信号源输出阻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的分析都是基于:第一级运放的闭环输出阻抗在10欧姆左右(10MHz的时候)。

然后第二级运放输出会影响到第一级的输出(R4/R3和10欧姆分压),进而影响第一级的反馈。

如果把R3/R4变大一些,这个影响就会变小,呵呵。。

网友E: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的分析都是基于:第一级运放的闭环输出阻抗在10欧姆左右(10MHz的时候)。

然后第二级运放输出会影响到第一级的输出(R4/R3和10欧姆分压),进而影响第一级的反馈。

如果把R3/R4变大一些,这个影 ...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会的,因为R3右端是虚地。另外你的第一级输出阻抗10ohm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F:
具体参数都是我感性认为的参数 :(

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分析为什么有大反馈环了,呵呵~

网友E:
具体参数都是我感性认为的参数 :(

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分析为什么有大反馈环了,呵呵~
引用 网友F:

没有大反馈环路。我看了下AD8001的Datasheet,这个根本不是普通的运放,是一个电流反馈放大器。楼主自己不仔细看Datasheet,瞎捣鼓,然后我们干操心。
LZ自己看Datasheet去

网友K(2011-07-31):
有可能是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L:
楼主在两级之间加跟随器,注意带宽要匹配,我也在做放大器,用的也是ADI公司的芯片,我试过了就是阻抗匹配问题,电流型的运放输入输出阻抗都不大

网友M:
请问你运放做的怎么样了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也是这种情况单个好使级联就震荡,我也试过中间加跟随,可是那样带宽就降低了

网友N:
既然实际的电路已经搭建好了,那么慢慢的找原因。
首先现在几乎每个运放都需要使用旁路电容的,建议使用0.01u,当然也可以用0.1u;
模拟电路的震荡,我一般用逐次检查的办法,拿示波器,对每个输出检查。比如,你可以先断开c3,直接检查第一级,看6号脚是否出现震荡。如果还震荡,短路c1,看是否依然震荡。如果还震荡。改变r1
或者r2的值,也就是改变放大倍数,如果还震荡,说明芯片问题。
如果第一级没问题,在接上c3,依然采用上面的办法,如果发现c3输出处就有震荡,那么说明后面的电路影响了前面一级,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但是依然是采取逐次检测调节的办法,如果实在无法消除震荡,只能减少震荡,或者换用别的芯片。8000,8004,8056我都是用过,没有出现楼主的情况,可以试试。

网友O:
这个理论分析没用,我用双运放,做视频放大,2级,以前好用,后来做板,改了走线觉得更好,就做了500片,回来也没实验,觉得没问题,就生产了100片:------结果自激震荡,没办法,又用原来的图纸重做。
    损失啊,现在那100个焊好的板子,还躺在纸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