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板新手请求大家帮忙

楼主(2010-09-05):
我设计电路,但是没布过板,公司布板的技术人员刚走,布板的任务临时落到我身上。
我对公司一产品做了些修改,删除了几个元件,因为没布过板,不想重新设计板图,只想在原来的电路板图上做些修改,尝试了几次,效果都不好,现在觉得无从下手了。
我该怎么办呢?请大家给个帮助,先谢了!(用的是protel)

网友A:
熟能生巧

楼主:
删除一个连接需要把track一段一段地删除吗?感觉那样做很慢。

网友B:
unroute  connection即可

楼主:
unroute  connection即可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
但是我在原图上做unroute  connection可以,为什么我把原图复制后,在复制图上做unroute  connection就不灵了呢?

网友C:
你可以:选择-网络,再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复制图上这样操作也不灵。

网友E:
粘贴时用选择性粘贴操作好像可以吧

网友F:
如果不想完全重新布的话可以一边删除一边布,不过还是先弄清楚原理,分模块一点一点布比较好。这样层次也比较清晰。

楼主(2011-12-02):
画板还是很累的活。

网友G:
回复 楼主:
如果板子不是太复杂的话,楼主可以把东西删好然后元件布局好之后保存,发到我油箱,然后给我发个站内消息,我免费帮你布下线吧,正好我和我朋友最近都有空。太复杂的话就算了哦:)

网友H:
我提个建议:
首先把交接的文件熟悉下,关键是原理图和PCB图要对的起来,
先原理图生产网络表,PCB里面更新下网络表,如果导入没有问题,那先恭喜了(之前有遇到过恶心的人,交接的原理图和PCB图是对不起来的)
2 确定要修改的地方
3 制作封装,更新原理图
4 生网表 导入PCB
5 PCB局部小修改
6 检查 ok
其实关键是你要先熟悉这个软件,才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