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这种现实方法怎么实现呢

楼主(2010-09-05):
12864的打点画法我已近会了 但是 矢量绘图怎么弄呢什么思路呢

网友A:
矢量则直线,采用折线绘制曲线图。

先得编制一个矢量(即直线)绘制基本模块,然后使用此模块采用折线方法绘出图来。注意,由于采用了折线,“点”的数目可以大为减少。一般可以设计成折线长度反比于曲线弯度的算法。

楼主:
还能具体点么或者有什么教程  谢谢了

网友A:
to 3L:

没有具体的教程,学点几何就行。

设想一下,三角形,长方形或多边形用一个个点表示好呢?还是用直线(即两点连线)好。曲线也是如此,只要其满足一定的连续性。

关于矢量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非常任意将图象放大或缩小。计算机中的“字”就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你的意思是  就是比如说在  一个正旋周期采集30个点 然后每个点用直线连接起来对吧

网友A:
简单就是这样。

楼主:
要是有点算法就好了

网友B:
学习了,正好可以试试

网友A:
要是有点算法就好了
引用 楼主:

画直线确实是有算法的,一般分小于45度和大于45度两种处理方法。小于45度,则横着打点;大于45度,则竖着打点。

网友C:
绘制直线, 园的方法可以用数控系统中的插补的原理, 计算量很低。网上也有现成的算法程序。

网友D:
DDA算法绘制直线,自己搜索。

网友D:
如果CPU性能不够,直接线性插值,估计楼主的图片就是线性插值的。

楼主:
对  我就是用的线性支差法  我已经实现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