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芯型号

楼主(2010-09-05):
       按书中所说 根据变压器的视在功率Pt  可计算出所需磁芯的面积积  那么根据这个面积积就可以找到合适的磁芯  可是根据这个面积积到哪里去查磁芯的型号? 什么地方能收藏所有磁芯的型号?

网友A:
你上网搜一下RDK磁芯资料。

网友B:
所有的肯定没有

各个公司自己有自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伟林前辈所说的应该是TDK磁芯吧  确实找到了不少PDF  但是PDF虽然将各种磁芯的尺寸都列出来了  却并没有给出现成的面积积   这个面积积还需要我们自己来计算出吗  还是说选择磁芯的时候并不需要使用到面积积  ?

网友C:
什么地方能收藏所有磁芯的型号?

没有这种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