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看一下99se加载网络表或者更新PCB经常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9-05):
加载网络表或者更新PCB时经常出现这个东西,的反复8-9次才能正常,高手指教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一直为这个问题很郁闷,软件重新装了好几次,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但都还没找到方法解决,好象是文件更新时有丢失。

网友B:
没碰到过,经验尚浅,估计要重做系统了吧。我用了一个汉化也是,不重做系统跟本都卸载不掉,汉化一次就一直被汉化的状态,软件重装根本不好用。

网友C:
该加大内存了,尽量别用汉化的,尤其是汉化到内部对话框的那种。。。

网友D:
软件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