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LED老坏?

楼主(2010-09-05):
这是个负载过载指示电路,当马达正常运转绿灯亮,当电流过大,指示红灯亮,现在是绿灯很容易就坏掉,1%比例(因为红灯是过载指示,所以一般很难发现),是不是电路的问题。且这种灯用到别的电路中不会有这样的不良!LED如果焊接时温度对它造成伤害,但又没有完全坏,会不会工作一段时间就坏啦!

网友A:
将R12调得稍微大点试试看

网友B:
电路没有问题,20K的限流电阻够大的了,绿LED电流还不到一个毫安,只能是别的原因,比如元件质量问题。

网友C:
可以直接把860R的电阻改成3K并在绿灯身上.这样的话.
15V经20K与3K分压.绿灯上的电压1.95V
适当再调整一下下拉电阻..
这样应该发生损坏的机率会更低了..还有是否是因为生产工艺问题引起呢?
温度高.静电可能几率小点

网友D:
应该是设计错误,有可能是被击穿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想听听您的意见!
来学习下.

网友D:
理由很简单,绿灯已经串了个20K的电阻,不可能会因为电流大损坏
那么只有可能是器件本身的问题或设计错误
但不知道你的输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信号,不好分析
...

网友E:
在led上并一个续流二级管试试

网友F:
电流不大损坏的情况,查查是否耐压不够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机械应力损坏,跟LED的安装方式有关。

网友C:
不排除机械受力.
也不排除瞬间电压损坏
.可以排除电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