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测温仪表的设计要求,探讨解决方案

楼主(2010-09-05):
1、PT100测温
2、采样功耗<100uA,待机功耗<10uA
3、低功耗单片机,10位AD,3.6V2400MH锂电池供电,实时显示温度值,抗干扰强
4、测温精度0.5度
关键是功耗这块,大家看看有没有可能实现,怎么实现。

网友A:
PIC16LFxxx,工作频率小于1MHz(70uA)时有可能实现,MSP430系列的合适型号应该也差不多,模拟电路小于30uA可以做到,对初学有一定困难,待机10uA以下可以做到,需要MCU控制关闭模拟电源。70uA参数时MCU电源电压须变为1.8V,问题是片内ADC是10/12位分辨率,测温范围稍宽要0.5度精度就相当困难。另外实时要求是什么?1秒更新一次?再就是为什么要限制采样消耗,频率高点采样时间很短的话平均消耗也会降下来,毕竟ADC、基准、采保也有消耗且同MCU工作频率关系不大。

网友B:
这个比较困难,MCU的功耗可以采用MSP430、M0等超低功耗的型号,但前端模拟电路和AD部份要达到楼主的精度要求同时满足楼主的功耗需求是非常难的,单是测温电桥的功耗就很难控制,除非采用间歇工作方式取得类似的平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