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unyang前辈。。。

楼主(2010-09-05):
射频怎么放大?用一个功放管可以放大吧?我在想我公司的电路上一个接收芯片(RF011A),我想把它的接收距离增大,我该怎么处理,要发射端的那边加功放还是接收端加功放?还是都加?这样功耗是不是增大了?

网友A:
chunyang在深圳网友会上忙着呢、

应该在发射端增加功率,但需要查查相关规定,以免违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啊,相关技术问题再请教您。你们都是前辈

网友B:
加在发射电路上的是功放,加在接收电路上的是前置放大,二者可不同。小功率功放(PA)的结构可以是简单的A类单管谐振放大器,也可以是诸如C类放大器的特殊结构,因法律限制,通常ISM频段准许的发射功率上限是10mW,而一般RF IC的输出功率至少会有熟mW,加一级谐振放大器即可,较大功率的通常采用集成PA,但不能使用433M等ISM频段,法律规定上需要申请使用执照。
加前置放大(LNA,低噪声放大器)是不受法律制约的延长通讯距离的手段,但LNA对设计要求较高,噪声控制要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