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差电流源最大输出多少电流?

楼主:
从网上看到这个“剪刀差”电路构成的电流源,

计算步骤:
充分利用了理想运放的虚短、虚断。
U3=R2*V/(R1+R2)+R1*U2/(R1+R2);
U1=(R4+R3)*U3/R3;
又因为RS两端电压=U1-U2,R1/R2=R3/R4;
所以RS两端电压US=R4*V/R3=R2*V/R1;
所以该电流源输出电流=US/RS;

到此为止,这个电流源解答完毕,但是他的最大输出电流怎么计算?是运放的最大输出电流吗,如何分析得出?

网友A(2010-09-05):
这个电流源最大输出能力取决于运放的输出能力.
加扩流可以增加输出能力

网友B:
理想运放输出电流无限制。

网友C:
楼主计算结果:输出电流=US/RS 公式中的US含有未知变量。因此没有意义。
如果V为电流源输入参考电压,并且R1/R2=R3/R4
则可计算得出电流源输出电流Io=V*R2/(R1*RS)
从上式中可得出结论:
1。 R1、RS不能为0;
2。 V、R2(R4)越大, RS、R1(R3)越小,则输出电流越大;
3。 输入参考电压V不能大于运放的电源电压Vdd、Vee绝对值(双电源供电)。通常 V=(Vdd-Vee)/2 时运放动态、线性最好。
4。 R2/R1或R4/R3受运放器件本身特性的限制。
5。 RS的减小受运放的输出电流的限制。
综上所述,要提高此电流源的输出电流,增高运放供电的电源电压、选用高放大倍数稳定、输出电流大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