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在唤醒的时候,如何用C语言实现汇编跳转的效果?

楼主(2010-09-05):
如果想跳STM8s 在唤醒的时候,如何用C语言实现汇编跳转的效果?

比如:

main()
{
//Reset:

//Address_A:
Ini_System();

if(没按开机键)
{halt();}

if(按了开机键)
{run();}

while(1)
{//检测关机,如果关机:
{halt();}

//唤醒B
//这里如何跳到 Address_A?
}

{

网友A:
可以用中断去做;

网友B:
汇编跳转的效果什么样?

楼主:
汇编语言写的时候比如说检测到关机按键,直接设置好关机状态就跳转过去了。用C不知道怎么做,按上面的好象去不到同一地址。

楼主:
想在C中实现下面的流程:

Powerdown:
halt;

Wakeup:
call ini_system
call run
...

;;;检测到关机信号
jump Powerdown

网友C:
很简单啊:
在最外层加
while(1)
{
}

网友D:
说到唤醒,我今天还有一个疑惑——在“wait”模式时禁止TIM1(TIM1_CR1 &= ~0x01; // 计数器关),等唤醒后再开TIM1,但试验的结果是唤醒后无法打开TIM1。why?
是不是要考虑唤醒时间啊?可wait的唤醒时间只有0.56us啊

楼主:
无法打开TIM1是不是TIM1其它寄存器在休眠前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