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

楼主(2010-09-05):
书上有个I2C总线的例子,并且有详细的VHDL描述,看了两天,程序还没有完全看懂,状态机那特乱,请高手指点一下,如果想用FPGA实现I2C总线,应该从哪下手?

网友A:
首先要把协议搞清楚,如果你做的是master,就要先搞清楚对接的slave的协议标准
至于书上的设计,建议先清楚总体设计思想,然后搞清楚状态机等等,每一个模块具体分析。。

网友B:
书上的好多是歪的,自己把协议看懂差不多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