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4148不能用在UART中?

楼主(2010-09-05):
我在做一个UART的通信接口时,用3.3V的CPU和一个3.8V的模块进行232通信
然后我怕3.8V的电压会伤害CPU,于是在3.8V的TX上,接了LL4148作为降压用。
RX上没有用
结果发现接上4148之后,模块的TX输出高电平能降低0.7V,但是低电平却下不去了,维持在1.5V~2V之间,把4148取下后恢复正常。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侠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频率100K左右

楼主:
大侠们呢?

网友A:
楼主忘了二极管是单向导电的,正确的方法是串个电阻即可,用二极管的话,需要加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