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问题

楼主(2010-09-05):
想做个超声波测距模块,51控制,硬件电路不会弄,请高手指点,手头没有集成件,最好用分立件搭,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分立原件这个有点难度,发射好说,接收部分如果要求不高用cx20106吧,这个网上有现成的电路,百度之!

网友B:
呵呵,刚好我正在做的一个东西中包含这一部分,就发给你参考参考吧。

网友B:
补充几个知识点和注意点:
1、PWM由MCU发出一个频率为40KHZ的方波,这个频率和你选择的超声波换能器的频率对应,我选择的是40KHZ的,也有23KHZ的,也有其它频率的。
2、超声波发送和接受的换能器阻抗非常高,据说一般都在几百M欧姆以上,呵呵,我没有这么强的仪表可以准确测量到这个阻抗,所以,这也是查询资料后纸上谈兵的结论。
3、接收部分R10/R11给接受换能器提供一个0.5VCC的基准电压,接受换能器一般在收到超声波后,其上会有一个峰峰值幅度为几十毫伏的振荡电压,通过R7/R8把这个电压放大55倍左右,放大倍数=(R7/R8)=100K/1.8K=55,C15提供一定的选频功能,尽量保留40KHZ左右的信号抑制其它频率段的信号,R19\R20则更简单了,就是把接受换能器放大后的电压和R19/R20的分压做比较,这里假设分压输出为0.5VCC,CA就是比较后的输出结果,CA送MCU的中断等进行时间测量即可。
4、从R10\R11来看,超声波接受换能器的输出时一个围绕0.5VCC振荡的电压,而我们假设的R19/R20也是0.5VCC,这两者间有一定的关系,我们通过调整R19/R20的比例可以调整接受测量的灵敏度。
5、发射换能器的发射信号强度和接受电路的测量灵敏度绝对了测量的距离,发射的信号强度一般主要由电压电流和频率决定,在这种应用中频率已经确定,所以只有提供发射换能器的工作电压才能增大它的发射功率,但需要注意,一般发射换能器都有一项参数就是可承受的最大峰峰值电压,我选择的这个是20Vrms。
6、我还没有做完,所以,还没有最终结论,呵呵,只供参考,不做深入答疑,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玩超声波测量,BBS里面有很多人做过这个,例如CHUNYANG等,你可到那里去拜佛去。。。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还有没有高手过来指点一下

网友C:
yewuyi就是高手啊,建议楼主先在网上搜资料,必要的知识和编程能力要掌握,剩下的就是在理解原理的基础上动手实践了。

网友D(2010-10-11):
探讨:"2、超声波发送和接受的换能器阻抗非常高,据说一般都在几百M欧姆以上,呵呵,我没有这么强"

换能器在发送频率点,阻抗最小,15欧姆~2000欧姆,通常在100欧姆以下。用千元左右的50欧姆信号发生器加千元以上示波器都可以测量阻抗的绝对值,即模部分。

网友E:
学习了。以前也做个,但效果不好就买现成的。

网友F(2010-11-19):
有资料的发上来看看

网友G:
我也做个记号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H(2011-11-08):
mark 课程设计正在做这个

网友I:
CX20106A做接收信号处理····很容易了····我做过发射电路12V供电的,能到15米,发射用LM393搭的

网友J(2012-03-16):
MCU 发5个波(最好接近正弦), 再接收5个波
发电路要加协震, 接收电路加峰值/A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