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好的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0-09-05):
请问一下大虾:
                  组装好的充电器或线路板,有出现电压不稳等的问题应如何处理?能否告知一般常用的电子功能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没有图纸,怎么分析啊

网友B(2010-10-15):
:$ 出现问题 建议重新购买一个

啥都没有,一般常用电子功能就是充电啊。。。

网友C:
几块钱的东西,一月一换

网友D(2010-12-28):
不知大虾想表达什么?图纸什么都没有!!我想问下怎么分析?

网友E:
没有图纸只能瞎猜.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