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功率的芯片有哪些?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05):
所谓“测功率”的意思指什么,在什么场合,你请说明一下。

网友A:
也许你是电能测量,参考链接:http://www.analog.com/en/analog- ... products/index.html

楼主:
我是用来测一个供电模块的功耗。

楼主:
福建省电赛的题目:无线供电LED那道题中用到。

网友A:
你这些说明还不足以让人理解你的需求。
如“供电模块”,有直流输入也有交流输入,输入特别是输出电压电流的不同要求,都能影响到电路形式的选择,器件的选择还在其次呢

另外,你交待了问题出处(不知道是哪年的),这很好,不过,一般来说,包括许多高手在内的他人都不一定轻易就能了解到,所以,你还是进行直接发帖说明或上传为宜。

网友A:
做交待是一门学问,不少情况下比掌握技能还重要。

请予以重视!!

楼主:
谢谢LS,我做的就是今年福建省电赛无线供电点亮LED的那题。
我要测的就是下图中R9两端的电压,如果用到运放类的芯片只能提供+5V单电源。还有就是功耗要低。

网友A:
这样问题就具体化了。
上图的主要特点是高共模电压。一般的芯片不能承受。通常的高边电流检测器也应该使用原电压(源),用5V电源恐怕得用特殊一些的芯片。这样,你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要什么样的输出形式,其次才是芯片选型。

网友A:
所谓特殊一些的芯片,在这里是指能够承受高于芯片电源电压输入的芯片。这种芯片,往往是定制的……一时我举不出什么例子,但可以给你一个参考:
ADI有一款Σ-ΔADC,它有一个通道允许高于电压输入。参考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 ... a_sheets/AD7712.pdf的图8。它有这个特异功能,只不过是33k和11k输入电阻的衰减器……

网友B:
可以直接采用功率传感器,测试电路的功率

网友A:
R9在下,R8在上,容易测量许多。

楼主:
我想到解决办法了,谢谢大家

网友A:
能否详细说说看?

楼主:
不好意思,前几天忙着就忘回贴了
测那个功耗,其实我前面一直死脑筋,老是把测试的电阻放在12V的电源端,后面想既然放在电源端的共模电压太高,我就放在地端这样就不存在共模太高的问题了。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