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画错了,谢谢大家啊,现在换成正确的

楼主(2010-09-05):
昨天老板买了一个电源,我赶紧抄了下来,把前面的压敏电阻和热敏电阻省掉了,TL431有这样用的吗?我还是第一次发现TL431这样用呢,我敢保证我没有抄错,能工作,输出电压是10V,电流是1.3A
为什么tl431这样用啊?

上传pcb文件,给我看看,我真的没有抄错的啊

网友A:
当比较器用

补偿网络用358了

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头一次见

楼主:
是啊,我从来没有见过431这样用呢,但是机子能工作

网友B:
仍然估计抄错,或者抄得不全。
那四个并联在一起(少了一个点)的电阻,不可能与如何部分均无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敢保证,没有抄错的,我都摆弄了一下午了,反正是今天是星期天没事,今天下午我一直研究这个问题呢

网友A:
采样电阻那里应该是错了  要不然要它干嘛?

网友C:
还说没抄错,光耦都画反了。358的3脚接哪了?不可能不接什么吧?

网友D:
电路的应用是多种多样的

专业销售IC 场效应管 等电子元件!并提供配单服务
公司一直以“质量第一,价格优势”为优势宗旨,
服务各终端厂家
深圳市贝克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先生
0755-82546224
QQ:974804169
MSN:chenysic20@hotmail.com

网友E:
怀疑抄错了,重点查查LM358部分。

网友F:
参照PCB图明显的画错了

网友G:
留个记号,关注中,图片显示太慢,还没看到

网友H:
光耦这边是不是都画反了?

网友I:
光耦那边接的7号脚是不是芯片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  如果是就对了 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J:
错了,358和431部分有问题!

网友K:
抄袭人家的电源是不是很容易,像楼主这种电源,估计只要把其中的变压器拿给工厂照着样做一个,而后组装就ok了吧?

网友L:
这事俺也干过

网友M:
楼主图应该画错了。
做LED驱动,需要恒流。很明显,TL431应该只是产生2.5V的基准用,故TL431的2,3脚应该连接在一起。然后用R18,R19分压产生一个较低的电压,用于LM358比较器作为参考端,而,358的3脚应该接在R11~R13的另一端。按你所给的图参数计算下来,恒流电流应该为2.6A左右吧。
另外,光耦也好像画反了。R10放错位置了。

呵呵,期待楼主的完整电路图。

网友N:
431改成8050

网友O:
画错了  再抄

网友M:
估计还是错的,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