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Timer的赋值语句为什么出错,大侠帮帮忙,非常谢谢!

楼主(2010-09-05):
下面是一个定时程序的一部分,在编译时,给Timer的赋值语句为什么不对,正确的赋值语句?大侠帮帮忙
MOV TH0,#(65536-MS10) / 256 ;RELOAD TH0
MOV TL0,#(65536-MS10) .MOD. 256
PUSH A
MOV A,INTR_CNT
CJNE A,#10,$1
$1 JNC $2
SETB BUZZER
SJMP $3
$2 CLR BUZZER
$3 MOV A,INTR_CNT
INC A
MOV INTR_CNT,A
CJNE A,#100,$T0_END
MOV INTR_CNT,#00H
CPL SCOPE
$T0_END POP A
RETI
;
SET_TMR0
MOV A,#01H ;TIMER MODE 1
MOV TMOD,A
MOV TH0,#(65536-MS10) / 256 ;RELOAD TH0
MOV TL0,#(65536-MS10) .MOD. 256
CLR TF0 ;CLEAR TIMER0 FLAG
SETB TR0 ;TIMER0 START COUNT
SETB ET0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SETB EA ;ENABLE SYSTEM INTERRUPT
RET
;

网友A:
#HIGH(65536-MS10),#LOW(65536-MS10)

网友B:
MOV TH0,#(65536-MS10) / 256 ;RELOAD TH0
MOV TL0,#(65536-MS10) MOD 256

楼主:
不明白,谢谢!继续

网友C:
楼主的第二条MOV指令有多余的字符
冷漠大侠已给你去掉了

难道汇编器没有给你提示吗?

网友B:
MOD前后空格。

楼主:
还是不能编译,我用wave仿真程序编译,Timer的高低位能否这样赋值?不计算有没有简洁的赋值语句,谢谢
大侠指点,:handshake

网友B:
开玩笑,你那选的是franklin A51? 环境选择Keil A51就行了。

还不行就用Keil Ax51替换你的 A51就行了。

网友B:
好办:

MOV   DPTR,  #(65536-MS10)
MOV   TH0,  DPH
MOV   TL0,  DPL

楼主:
谢谢,冷漠大侠,非常感谢,小虾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