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M是什么?

楼主(2010-09-05):
AC, ce, Trace, ck, TE
看那个LPC2478的中文资料上,有这么一段话,不是很理解:
根据 LPC2400 系列 ARM 的应用手册说明,在 RTCK 引脚接一个 10KΩ的上拉电阻,使 CPU复位后禁止 P2[8:0]的 ETM 功能,使得 P2[8:0]可以用作其它用途。
手册上只有这样的“ETM Embedded Trace Macrocell”
查找手册上所有ETM,看到206脚:
RTCK 206:
I/O RTCK — JTAG interface control signal.
Note: LOW on this pin while RESET_n is LOW enables ETM pins (P2[9:0])
to operate as Trace port after reset.
再看开发板上的电路,206脚接到JTAG的第11脚上,JTAG的11脚的定义是:
TDO:测试数据串行输出
再看P2(0)脚,有5种功能:I/O,PWM,TXD,TRACECLK — Trace clock.
LCDPWR — LCD panel power enable
应该是其中的TRACECLK属于ETM吧
但是ETM究竟是什么呢?
大侠们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呀
不胜感激

网友A:
jtag知道吧,就是平时用来单步和断点的,但是有些系统是实时的,外部输入的数据没法停下来,你用jtag断点后,外部数据就丢失了,所以必须全速运行才能把外部的实时数据采集完,这个时候怎么样才能看到采集过程中处理器的情况呢,这个时候就是etm的作用了“它就是挂在总线上的一个逻辑分析仪,可以把系统运行的实时状态压缩成一定的数据格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