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可自己识别对输入信号应进行放大还是衰减的芯片!

楼主(2010-09-05):
最近在帮老师做一项目,需要用到可满足如下要求的芯片,希望大家给推荐推荐!
一:该控制芯片应能完成对信号电压的控制以识别是该衰减处理还是放大增益处理;
二:衰减处理部分应能完成对100毫伏到5伏特之间的电压衰减到10毫伏到100毫伏; 三:放大增益部分应能 完成1毫伏到10毫伏之间的低电压放大增益到10毫伏到100毫伏;

网友A:
聪明的是人 笨的也是人

网友B:
用带AD的单片机很容易做到。
纯用比较器也可以做到,但用芯片多,调整麻烦。

网友C:
很多电子设备里都有自动增益控制(automatic gain control,AGC),http://baike.baidu.com/view/99874.htm,自己找找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答复,还有个问题:AGC能满足放大部分,但衰减部分怎么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有没有IC元件推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点提示吗?:handshake

网友C:
5# 明王朝 分两级串联,放大一级,衰减一级,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大家还有其他的答复吗?

网友D:
自己可以用比较器、运放和模拟开关搭,集成的芯片还没见过呢

网友E:
就是2个量程的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觉的奇怪,但老师给的电路确实是IC,就是型号看不清!:L

网友B:
老师给的电路看不清,应该问老师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那么容易,我就没这么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谢谢了.

网友A(2010-10-08):
agc放大器 范围也是包含衰减的

网友G:
不会是探头输入吧.
作档位自动调节?

直接AGC
输入过小时,正反馈,调节放大器进行放大.
输入过大时,负反馈,调节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小于1.
思路就这样.
要IC帮不了你.

网友H:
这个也算老师吗?
兄弟,你跟错人了。

网友I:
负反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谢谢了。目前解决了一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主要是老师太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参照你给的思路已经把比较器和运放部分做出来了。
现在就是如何把比较器和运放结合起来不太清楚,还请指教……

网友J:
我感觉你是不是来问芯片的,这个没办法,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那可以用单片机AD采集,判断输入信号的幅度,然后在单片机内部判断,反馈到可控增益电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J:
原本是打算问一芯片,但好象找不到,就用比较器和运放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