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maychang老师 lm339n 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0-09-05):
maychang 老师,您好,最近作比较器电路遇到了一些问题,自己搞不懂。

信号源是一锯齿波,峰峰值7.6v,最低值3V,如下图式
我要完成的功能是检测出7.6V,

。我的电路在下面

图上是LM311,实际是lm339

遇到的问题是,输入信号峰峰值比基准的电压要高1V左右电路才反转。
我把基准接地,构成过零检测器,用信号发生器只有峰值高过40mv就能输出方波。
如果直接比较2直流电压,只有高过基准5mv就可以了,

怎么试验,只有是交流信号,用信号发生器,峰峰值就要大于基准1V左右,lm339才输出方波。
我知道lm339的共模范围是-0.3到vcc-1.5,可我的AC信号都是大于0V的。
请maychang老师指点,还有对lm339,311比较器熟悉的朋友指教。
谢谢!

楼主:
第一次发帖,图片发重了,不好意思。

网友A:
10k和33k两个电阻对5V分压,为3.84V,已经超出允许的共模范围。

网友B:
确实超出共模范围了!

网友B:
“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器件(运放、仪放……)保持正常放大功能(保持一定共模抑制比 CMRR)条件下允许的共模信号的范围。

显然,不存在“某一端”上的共模电压的问题。
但“某一端”也一样存在输入电压范围问题。而且这个范围等于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道理很简单:运放正常工作时两输入端是虚短的,单端输入电压范围与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几乎是一回事。

对其它放大器,共模输入电压跟单端输入电压范围就有区别了。
例如对于仪放,差分输入不是 0,实际工作时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就要小于单端输入电压范围了。

这是赤铸原来说的!!!你参考下。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和yuyi21ic!

是超共模范围了,这个我后来改了,

改成2个10k分压,输入基准变为2.5v,
输入信号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3v峰峰值的正弦波,电路没输出方波。
调整信号源,到峰峰值3.5v以上才正常输出,还是要大于基准1v左右。

我主要想知道,这个电路用来处理不超过共模范围的交流信号是否可行,
2端如果是直流信号,就没问题。

网友A:
“输入信号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3V峰峰值的正弦波”
输入是正弦波,是否加了直流偏置?若未加,负方向已经超出允许范围。不过,这种情况往往输出不正常的频率为正弦波2倍的波形。

按道理说,直流输入没有问题,低频交流输入也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R301是用来分压的,输入信号大于5v,分压1/2,
我没有用直流偏置,信号发生器频率设置在10hz,一旦有输出,信号的频率倒是一直和输入一致。看了maychang的其它比较器帖子,反接了一个1n4148后,
输入信号用示波器看,少了负半周,

我刚刚试了,输入引脚峰峰值1.76v 的方波,基准输入(-端)在1.5v没输出,一直调到1.14v,才输出正常,1.17v出现方波,但占空比只有20%。

网友C:
你究竟是要检测7.6V还是7.4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