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 OTG USB做从设备时写入问题?

楼主(2010-09-05):
在main主程序中使用如下函数对端点进行写操作 "USB_SIL_Write(EP2_IN,(uint8_t*)RxMessage.Data,8)"
函数返回后直接进入USB中断服务程序不能跳出。中断服务程序中似乎陷入了如下的死循环中。
  #ifdef INTR_INEPINTR   /* IN Endpoint interrupt*/
    if (gintr_status.b.inepint)
    {
      retval |= OTGD_FS_Handle_InEP_ISR();<---------
    }
#endif
如果PC及程序对端点进行读操作,则中断可以返回。
问题:按照我的理解USB_SIL_Write函数仅写入发送FIFO,中断程序中的发送缓冲区空条件测试是否有误?

楼主:
补充:在调用USB_SIL_Write函数前,已经对初始化条件bDeviceState == CONFIGURED进行了测试。确保设备已经设置。端点的配置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可以正常接收,使用的是OUT_Callback中读的方法。这个问题在103系列里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