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0-09-05):
我的单片机没有da,有4个pwm,我做的是温湿度采集,想用两路pwm做da,做一个4-20ma输出,

搜了一下网上的资料多是在pwm外面加一个一阶滤波,转换成0-5伏或10v,长脉宽高压,短脉冲低压

pwm的timer是16位的,我该如何量化采集结果能比如温度-50到125摄氏度,湿度0-100%

还有就如何校准?那位有成熟的电路介绍一下

网友A:
电路就如你所说,低通滤波,不一定是一阶,二阶三阶均有可能。
既然PWM经滤波后输出是0~5V,你就用1~5V转换成4~20mA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