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衰减问题请教

楼主:
我在输入一个10k正弦波信号,幅值为1.5v,经过100mh电感,测量信号幅值不变,当后面再接了个反向比例电路进行信号调节时,在测量经过电感后的信号衰减就会很大,这是为什么,如下图,当我断开L1和R1测量信号正常,当我连接上L1和R1,再测量L1出来的信号,就会有很大的衰减,这是为什么,麻烦高手指点下

连接上L1和R1

连接上L1和R1

断开L1和R1

断开L1和R1

网友A(2010-09-05):
100mH电感在10kHz频率下感抗约6300欧。
示波器输入阻抗为10M欧量级,衰减很小。但图中运放输入阻抗1k欧,当然衰减很大。

网友B:
你这个100mH电感在此是干什么用?

网友C:
反向放大输入阻抗只有1K必衰减,很纳闷你价格电感干什么用

网友D:
接同相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做的电路图中的一部分,我经过滤波出来的正弦波波形不好,但加了电感后波形很好,我电感主要是滤除正弦波的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输入阻抗不是无穷大吗,我在输入端在串一个电阻输入阻抗不是就更大了吗

网友A:
8楼:
运放在开环时输入阻抗确实很大(当然,必须是小信号),但加入反馈后则不然。
可以说,输入阻抗达1k这么低,完全是反馈的作用。
详情应该看运放基本电路,注意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对地是“虚短”,亦即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在反馈作用下保持地电位。

你那个电感“主要是滤除正弦波的毛刺”,这样用是错误的。不过,也很难怪,硕导级别的也有这样胡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