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ULN200X的MOS阵列?

楼主(2010-09-06):
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mos阵列是有,一般都是电机驱动类的。如半桥全桥

网友B:
H桥也不是ULN2003那样的哦。。。

网友C:
这种东东是龙肉,很金贵的哦

网友D:
找一下SLA5xxx系列,例如SLA5001,不过是大电流,里面单元也不多,一般是4~5个,封装也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