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并口操作

楼主(2010-09-06):
以前在使用51单片机时,有直接读写命令,例如:
// T6963C 端口定义
#define LCMDW XBYTE[0x8800] // 数据口
#define LCMCW XBYTE[0x8900] // 命令口
uchar fnPR1(uchar uCmd,uchar uPar1,uchar uPar2) // 写双参数的指令
{
if(fnST01() == 0)
return 1;
LCMDW = uPar1;
if(fnST01() == 0)
return 2;
LCMDW = uPar2;
if(fnST01() == 0)
return 3;
LCMCW = uCmd;
return 0; // 返回0成功
}

不知道PIC单片机有没有类似的指令,请用过的 帮个忙 说一下,谢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说一说,谢谢

网友A:
比如设成输入,然后X=PORTB

设成输出PORTB=X

楼主:
类似 #define LCMDW XBYTE[0x8800]
然后 LCMDW = uPar1;
我想知道PIC单片机是怎样对总线操作的?

网友B:
PIC24/32才有PMP。有相关书籍描述这些芯片的PMP。
如果是PIC16/18,用IO去控制WR,RD那些时序,PIC16/18目前没有主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