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Ω磁珠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0-09-06):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个电感:lol

网友B:
是个电感

楼主:
磁珠跟电感是有区别的。磁珠线圈缠绕好像只有半圈,对于高频信号是个功耗器件,电感能实现能量转换。
磁珠的阻抗只会在高频时体现出来,购买的磁珠都有频率阻抗标曲线对照表。在多少频率时阻抗是多少。
但0Ω磁珠就不知道怎么讲了。低频时磁珠的阻抗都是0Ω。

网友C:
真没见过

网友D:
0欧姆电阻+磁珠=0欧姆磁珠;P

网友E:
同意楼上,意即直流电阻为零

网友F:
听老师说 磁珠其实就相当于是个电感

网友G:
有时候相当,原理都不一样的,不能完全等同

网友H:
我认为是在正常情况下当导线用,遇到高频信号时,对其产生阻抗

网友:
滤高频谐波,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电源要求高的输入滤纹波

网友I:
磁珠低频时等效于0欧电阻,高频时阻抗较大。

网友J:
不能单说0欧姆磁珠,磁珠是在某一频率时测量的阻抗,如,在100MHz时,磁珠的阻抗为0欧姆。

楼主:
不能单说0欧姆磁珠,磁珠是在某一频率时测量的阻抗,如,在100MHz时,磁珠的阻抗为0欧姆。
引用 网友J:

那这个0欧姆的磁珠到底有什么用呢

网友K:
这种磁偶用过几次,都是用在高频电路上的,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L:
不要想那么复杂,用最简单的知识想,就对了~~

网友M: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说磁珠是不能直接讲直流电阻值的.LZ应该是明白的.偶不明白为何还在这里发问?

网友N:
那0ohm电阻可以代替0ohm磁珠吗?

楼主(2011-06-20):
回复 网友N:

去年去购买磁珠,买了需要的几种,都是标称在多少频率多少阻抗。那家店老板还给我看了种0R的磁珠。标称值就是0R。也没标频率。很奇怪

网友O:
听老师说 磁珠其实就相当于是个电感
引用 网友F:

你们老师真歪。磁珠跟电感两码事。上面说的是对的。

网友P:
磁珠是个高频涡流损耗器,对于高频有几十到几百欧姆电阻,对高频地信号回流产生影响,信号回流都是沿着最低电阻走的,所以模拟信号和高频干扰信号的回流路径就分开了这样说你懂了把,理想电感无损耗(Q值表示),还会反射高频信号造成信号混乱,电感还有寄生电容,存在谐振点,再那个点上高频阻挡失效一律通过,建议好好读一下村田制作所的磁珠方面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