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几个反相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06):
增加驱动能力吧

网友B:
明明是6个反相器么,两两相并可以提高驱动能力,上下反相则是用于推挽工作方式以获得最大功率输出,

网友C(2013-03-30):
应该是增大驱动能力吧

网友D:
对产生的 频率 放大 这电路 是模拟 录音  放音的